IBM R60,难题

楼主(2010-07-12):
;这个问题精点啊,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刚开始没有待机的,修好了有待机,现在和上面的楼主说的一样了,不过我的按开关有反应,是掉电,变成0V了,没有了待机了,保护了,重新接电源,再会有待机,还是掉电,这个问题很难啊,不过我发现1.8V电压不对,待机时没有,按开关瞬间有0.4V左右的电压,很快就没有了,我想应从这里着手吧,但还是没有思路,北桥应该没有坏的,这个电感的阻值有16欧,会是什么原因呢,另外有一点值得提示大家,就是在待机是有轻微的很小的电流响。请高手过来看看啊。

网友:
待机时有3.3V,5V,1,5V

网友:
电流在0.03V,这就是待机现象。

网友:
待机时仔细听有电流响,很小的音,另外还发现网卡芯片有很少点热

网友:
网卡芯片的发热很少,几乎正常,但还是有一点热,其它的是凉的

网友:
       是从待机0.03掉到O吗,  还是什么,     。。。1.8不正常就从这开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芯片是凉的,说明没有电流经过其他芯片,可能存在断路,请楼主排除一下看看。

网友:
确定待机下有1。8V的先修  待机 电压,  网卡有点热, 先拆了再修, 防止损坏影响。

网友:
1.8v好像是按开关后才有的吧,我也不太确定,但我测了,待机时没有,按下开关瞬间有一点点电压,不过马上就没有了,也就是掉电了,没有了待机电压了。所以我想这个电路是有电压输出的,只不过是保护了,但又不知道哪里的原因。请高手看看啊。

网友:
网卡芯片发热。那就把他拆掉,看看怎么样

网友:
又是R60!!!小心BGA啊!要做BGA的时候注意保护其他不做的BGA芯片,多贴几层锡箔,不然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