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7200.10 满盘都是S

楼主(2010-07-12):
本来硬盘是好的,拆下电路板再装上就这样 可以检测到型号,一读盘就响 mhdd测都是S

网友:
型号:ST3160815AS
SN:6RA2KCXp
firmware:3.AAD

网友:
清洁一下PCB和HDD的接触点再试试

网友:
手里用同样的盘 电路板换到另个盘能用

网友:
看看是不是固件问题了
或上锁了

网友:
应该是固件坏了,如果不要数据可以找一个型号,容量差不多的固件回写,如果要数据就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搞吧,比如效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