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V-K 重起

楼主(2010-07-12):
我有一块富士康G31MV-K昨天好好的,今天开机就一直重起,能跑码,到26时,正常点亮,2秒后就重启,一直循环,CPU、内存、电源都换了,如果在显示LOGO时,按DEL能进COMS,这时就不会重启,请教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BIOS看看 查一下主板各电压  独立显卡的话  查显卡工作条件  打显卡槽数据线的值

网友(2010-08-16):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块主板也这样,在bios中把集成网卡改为无就可以正常使用,不过还是不理想,因为这主板只有一个pci。

网友(2011-12-11):
我也正好有一块 试一下

网友(2012-03-02):
出现这个是问题是集成网卡坏了,换一个新的网卡芯片上去就好

网友:
是不是被雷到了

网友(2012-06-03):
进COM把集成网卡禁掉就好。百试不爽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的各位

网友(2012-07-04):
是集成网卡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PCI,最好还是换一个网卡给人家了

网友:
好像富士康的主板最近问题很多

网友B:
是啊,我手里有好几块都是富士康的板,都是些奇怪问题。都快把我折磨疯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块G31MV-K的板,是同行的,最多能收30元。原来的问题是有时候不跑U,其他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有时候就能显示,能够正常使用。就是不定时死机,掉电。 我南北桥都加焊了,不行。CPU芯片IO,时钟都加焊了。还是原故障,在最后加焊IO完后就能用1个多小时,这也是最后的生命,在这一个多小时完后就在也没有显示过了。都是不跑码了。我吹了吹IO,现在不触发了,待机条件正常。30元这么折腾。我都亏本了。查了IO要7块一个,加起运费。。。要是好了还好说,不好的话,而且是同行的,这样的也不知道这么说。。。。

网友:
还有一块是LS-36。是DELL原装机的。富士康代工的板。915.在板上竟然找不到强大的BIOS。在这个时代的板,BIOS不可能集成。客户说没有修过。有BIOS的焊盘,但是也看不出来时被搞走的BIOS焊点。故障是一显示就死机,动不了了。报错,报的什么错我也不清楚,就是知道报错。 不接键盘鼠标就能走完LOGO到报错,接了键盘鼠标就卡LOGO。 南桥加焊了。因为这板南桥和IO都BIOS都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哎!我都没有勇气在继续修下去了。不知道如果修下去后果是什么样的,不敢想象!

网友(2015-03-26):
我有一块问题一毛一样的,我去看看是不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2016-08-05):
你这个主板肯定是给雷击中了网卡,把网卡吹下来。然后到主板设置---Integrated  Peripherals---OnBoard  Devices----OnBoard  LAN Controller (把选项更改为:Disabled  就可以,这样一来集成网卡被关闭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手里有好几块都是富士康的板,都是些奇怪问题。都快把我折磨疯了。

你这个主板肯定是给雷击中了网卡,把网卡吹下来。然后到主板设置---Integrated  Peripherals---OnBoard  Devices----OnBoard  LAN Controller (把选项更改为:Disabled  就可以,这样一来集成网卡被关闭了就OK了

网友C:
今天碰到了   改网卡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碰到了   改网卡OK

我也碰到过,改网卡一般就好啦

网友D(2017-03-19):
学习了,在bios中把集成网卡改为无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在bios中把集成网卡改为无就可以正常使用

很奇葩的故障,估计是网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