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问题

楼主(2010-07-12):
主板被雷打过之后,刚开始是上不了网,后来进不了系统 ,进系统时左上角一小白杠一直闪不下去,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换个硬盘专个系统看看

网友:
把网卡拆掉或换一个,然后查PCI A14的对地阻值 南桥或单桥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雷打了的主板先打一下3.3VSB的对地值   看有没有问题  你主板能开我想一般应该是没会大问题的  先把网卡芯片拆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