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D1-TMX/S开机POST卡跑ER怎么修?

楼主(2010-07-12):
今天拿到一块ASUS P5GD1-TMX/S的板子,来的时候是CPU旁和北桥旁有几个电容鼓了且上电POST卡跑00,换电容后POST卡跑起来了却停在ER上不过,不上内存POST卡跑E0,上内存跑ER,量电压都正常于是就加焊了北桥但不良依旧。在本论坛上查到说此板是华硕给TCL代工的(难怪在华硕的官网上找不到该型号)下BIOS刷了还是跑ER,请维修过此板的大侠们发表看法,说说下一步怎么修。

网友:
不是档在ER是档在EB了,把内存槽用镊子处理一下再测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不过  按内存工作条件来检修吧
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供电时钟都没有问题的话   打排阻的值

网友:
此板是915的芯片组板上有两条DDR1插槽,量DDR1上的1.25V和2.5V是正常的啊!打值最终的结果就是值正常或异常,异常的话就是北桥坏了换的话你们觉的值的换吗?

网友:
EB应该是BIOS出错了,刷一下试试

网友:
今天早上一上班换了根内存上电测试好了,是昨天用的两根内存条有问题,害的我昨天忙了老半天,板子换了电容后就好了。我的内存也是我修板一直用的,其它板都好用啊!!!

网友:
晕  这就郁闷死了

网友:
昏死。楼主不是用的自己的内存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