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华硕A6000KT的笔记本电脑、、有点怪

楼主(2010-07-12):
故障现象为加电后几秒钟掉电。

具体故障表现为加电后,电流跑到1A左右再次跳变到1.3A左右,几秒钟之后掉电,再次手动触发故障依

旧。

先来点简单的处理办法都没有成功。

将CMOS电池取下来测试和加上去测试故障一样。(CMOS电池有3.1V电压)

加焊BIOS芯片测试故障一样。

该机器芯片组为:SIS756+ATIX1600+SIS964L

于是先做显卡先了。重新加焊两次显卡,再次测试故障依旧。

手上没有这机器的BIOS程序,打算明天给机器刷一下BIOS程序。

正好机器是散的,有点乱,于是简单的将机器装了起来。

无意中再次按一下开关键,这时机器奇迹般的显示了。

后来多次测试,机器没有出现不开机的情况。

网友:
这个叫什么问题啊?估计还有哪里不良吧,怕返修

网友:
幸运啊。估计还是你加焊BIOS 解决的。

网友:
应该找到故障点,,,拆了 装好,,要不了几天 又返修

网友:
晕,用不了一个月肯定返修,都没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
有见过这样的刚开始开不了机拆开后在开机一切都正常了爽啊

网友:
看这样还是那块有问题没查出来。等这返修吧,兄弟

网友:
我也修过不少,拆开就好了不短了的,最奇怪的一次是那台联想的,拆装了三四次,后来发现是一上光驱动一下就掉电了,原来是光驱里有短路的。,哈哈

网友:
我碰到过基本上都是不贴贴纸的.呵呵.

网友:
华硕不过显卡很少发生掉电现象,lz没有换过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