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笔记本维修教程

楼主(2010-07-12):
这是一个笔记本维修的初级 教程 ,看完了 不会修 电脑的朋友 也懂了 ,对于有基础 的朋友也是一个提升.

最新电教程 .rar

对于初学 维修的朋友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IBM T40触发过程:
  1、插上电源适配器,TB62501初始工作(供电、RC振荡、复位自身完成),由59脚产生VCC3SW(3.3V)电压给PMH4初始供电,同时也到达开机键和MAX1631的23脚(此时MAX1631部分工作),PMH4接到供电自检完成后,由PMH443脚联合TB62501的63脚、64脚送出高电平到达MAX1631的7脚、28脚,此时MAX1631全面工作产生3M、5M并送到H8、南桥及相关触发电路,此时整机处于待命状态。
2、按下PW-0N,低电平信号分别送到PMH432脚和H8的20脚,PMH4和H8接到低电平信号自检完成后向南桥发出请求“上电”,南桥自检后向PMH4发生触发状态指令,于是PMH4向整机各供电电路发出开启信号,让整机各部分依次得到工作电压。
3、整机上电之后,芯片组全面工作,并允许时钟芯片工作,南北桥得到供电、时钟、复位三大条件后,由北桥送出CPU复位信号给CPU(CPU的PG由南桥提供),CPU接到复位信号复位完成以后,硬启动过程结束。

检修开机电路

4、CPU复位完成以后会执行跳变指令并发出ADS(地址选通信号)经北桥—南桥—最后到达bios的INIT(初始化引脚)或CS(片选信号引脚),Bios便通过AD线把内部Post自检程序原路返回经南桥—北桥—最后由CPU来依次执行Post自检程序。
5、自检顺序
CPU及缓存→CPU I/O线→南北桥功能→内存→显卡→屏幕显示→测KB各端口→驱证密码(或出现报错)→一切正常寻找CMOS指定的引导设备引导系统。

不触发的原因:
1、16V电压没有供到主板(隔离保护电路)
2、无3M、5M不触发

触发电路注意事项:
    1、供电电压不适配(不适配可能会不触发)
2、电源管理、I/O(EC): a.虚焊  b.损坏
3、PCB氧化断线
  4、电池充电电路
5、Bios:a.硬件  b.软件
6、保护、有短路: a.不触发 b.假不触发
不触发的维修方法及顺序:
  1、判断不能触发是假不触发还是真不触发
2、若真不触发,检测待命
 ①隔离保护电路

②电源管理:

主电源:MAX1632
CPU核心供电:SC1476
分组供电:SC1486、SC1486、MAX1715、MAX1623、MAX1644
电池充电:MAX1645
温控IC:MAX6657

触发按键接口在扩展坞上方,分白色和黑色接口。白色接口脚位较疏,从左向右数第2脚为开机键连接脚,黑色接口脚较密,在第4脚。
DELL D600要注意:在电源口检测脚相连的电感容易烧,电池不充电时,先检察此电感和相连二极管。(DELL D600的通病)
(开机键上电压:3.3V或5V或接近公共点电压)

DELL D600触发过程:
  1、插上电源适配器,5V的LDO产生5V电压提供给门电路和开机键,3.3V LDO产生3.3V提供给I/O初始供电。
2、按下“PW-ON”,高电平转变为低电平,分为两路,一路通门电路翻转电平,最后使MOS管导通,让3.3V电压提供给部分电路,另一路通过I/O内部输出高电平,到达MAX1632的控制脚,使其产生3.3V和5V。
3、3.3V和5V产生以后,I/O会继续发送分组供电和CPU核心供电的开信号。

PC87591触发过程: 128Pin √
         176pin(多数)

触发过程:
  1、插上电源适配器19V→MAX1632,此时产生3.3V、5V、12V,由MAX1632的11脚PG信号发出检测信号到PC87591(110Pin)和南桥,让机器进入待命状态。

网友:
这个是里面的部分内容   第一次 上传 有些图片 不会 请多包含...

网友:
我看了一下,真的是好资料 对我们这些新手看了是一个很好的提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下载了,大体看了看,好像是某培训机构用的课件之类,挺偏重于实践,还算不错,挺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网友:
好东西啊,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