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送修的X31 。。

楼主(2010-07-12):
同行送修的X31

IBM X31 送修现象 可以开机进系统,关机后拔电源

可以在开,否则不开机触发,待机电流到0.24A 用电池基本都开不开,用手摸机器,

PCMCIA 处,太热,拆机,南桥烫,量南桥电容,0。短了,判断南桥坏。BGA 更换新DBM

上机器测,故障依旧,此机通病是1.2v 1.8v 供电 大电容 易老化,更换掉,没有变化,当时客户说机器在扩展槽处进过水。查看了有几个电容有问题,腐蚀了。加电不可以。

不简单阿,
桥热,电流高。1。桥坏,2。供电偏高或没有桥电压或确一组电压。

查,主要排查1845  X31 上3个1845

发现1。8V 的1845 没有out 查4PIN没有供电,点位图查,发现和后面的腐蚀电容不同,惊喜,飞线

终于有了待机0。03 桥不烫了,触发上电流以为好了。DEBUG 不跑马。

在看,,,,,

继续修

发现1。2V 原先的1845 正常啊。怎么没了。4PIN 16V 正常 9PIN 3。75v 不对啊正常5V 1845坏了换一个,故障依旧,不行、、、

上电,,,,大短,电流5a   拆了1845 上电排查,还短路。。。。。。

不可以啊。。。。。。。。 最后发现1.2V 1845 高低管短路,T40 板子拆件。换上好了.

维修OK

网友:
楼主应该先查清楚再换 浪费时间也是钱呀

网友:
楼主最好带上图纸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