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的找到硬盘跟光驱的供电和数据线

楼主(2010-07-12):
  各位高手请教怎么快速的找到硬盘跟光驱的供电和AD线  特别是老机子采用的并口

网友:
把我发在论坛上的接口图背下来。并口电源不在数据线上,是单独的4线D口。

网友:
对照图纸看

网友:
哦  就这样吗

网友:
好像硬盘的比较好看些,供电脚都在一块,线也比较粗

网友:
量一个阻值比一个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