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也可用的硬盘物理坏道修复工具 HDD Regenerator 1.71绿色特别版

楼主(2010-07-12):
搜索网上最新的只有HDD Regenerator 1.71安装版的,所以做了个绿色版,解压缩后可以直接在Windows系统下使用。当然也可以通过制作启动U盘或光盘启动。

网友:
不知道你实际使用过没有?这个软件实际上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对于一个坏硬盘来说需要通过反复读写来进行所谓再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由于反复读写对磁头是一种严重的考验,说不定没等你修出来磁头已经由于这样的操作而损坏。如果只有极少量的软错误,为顺利恢复数据,也许多少有点用。
再生修盘,免了吧!!!!!
上面结论是本人经过多次试验得出的。

网友:
不论好用与否都非常感谢楼主毕竟多了一个修复硬盘的机会呵呵 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劳烦管理员亲自回复,不敢当啊,可能是摘录的介绍网文的翻译问题,或许有言过其实的地方。

当然个人只是对软件进行了绿化,不对软件的具体效用负责。不过前天用这个最新版的试了下个40G的移动硬盘,修复了5个坏道。再用MHDD检测后没有坏道了,而之前HDTunePro450完整扫描根本就没发现坏道。

另外,能否给升格成正式会员呐,否则查看资料太不方便了。

网友:
试一下再说效果~~~

网友:
请问楼主串口的可以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介绍是也可以用的,不过如果在AHCI模式下会损失一些性能,换成兼容模式可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
呵呵~~我朋友有正版的修复软件··这就不试你的了

网友:
这个软件我有中文版的 有需要的朋友联系我

网友:
我的ST 出了坏道 被我隔离了~~

网友:
这软件在DOS下面使用过,它根本没什么作用.夸大

网友:
感谢楼主把软件,拿出来分享,好不好用,自己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2010-11-07):
张先生说的有理,3、5个坏道还可以用。我用此法修了一个硬盘,硬盘彻底报废了。请大家谨慎用之。

网友:
dos下好用。修硬盘这个工具真是太强大了

网友:
看来要注册才能用,那下载了,也不一定能搞好了,呵呵!

网友:
能行吗,没有试过,有空得试一下,

网友:
少量坏块有可用之处,不破坏数据
硬伤没啥效果

网友(2011-08-21):
软件包里有注册机的,,不过不知道点那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