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0-07-12):
一技嘉478主板关机之后,CPU风扇还在转,但已经没有了显示。。请大家帮下忙。
IO是IT8712F-A  GXS  的,后面没有带GB的。。我换了一个带GB的,但它不通电了,。点解这板的IO没有带GB的呢,难道是假技嘉来。。

网友:
带GB的 是技嘉专用的脚位不一样。测各个供电有  时钟  复位有没有。

网友:
没有带GB的 LZ你确定吗??难道我跟你看的不是一个板子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发现CPU座旁边掉了一个小电感  补上后OK   !    后来碰见的没有解决 不知道啥毛病  刷过BIOS  换过IO  加焊过南桥 都没解决!

网友:
这问题也见过   期待高手见解

网友:
昨天碰一个同样问题,技嘉m68sm主板 关机后风扇还在转,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图纸查重点查一下SLP_S5#与SLP_S3#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