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龙VP-490软件问题

楼主(2010-07-12):
在基地购买了个威龙490编程器,安装编程器软件。安装好后,打开编程器会跳出OFFICE安装程序,不能正常打开,是什么问题??有碰到的大哥,帮忙解决,谢谢。电脑也换了台试过。系统都是GHOST版本的。

网友:
有可能是快捷方式指向问题,也有可能是病毒.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删除这个安装文件后,再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
Office问题,调用MSI安装程序他都会跳出来让你先修复OFFICE,你把OFFICE修复安装下就好了

网友:
换了台电脑,用华硕的P5VD2主板,更惨了,接上编程器显示通讯错误了。还有个就是连个最基本的BIOS  w39v040apz这器件都没有,我的编程器是不是有问题的??1450啊。~!

网友:
编程器的驱动你装了没?

网友:
驱动都装了。

网友:
楼上的我们的以前也不支持,后来升级了都吃嘛嘛香,喜刷刷

网友:
楼主在安装软件时对出错的文件要忽略,不要点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