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常规检修思路(急需转正)

楼主(2010-07-12):
1. Check 5VSB、3VSB和PWRBTN#(3V OR 5V)是否OK。

2. 插上電源,按下PWRBTN#用示波器量PSON#信號看它是否拉Low,如果PSON_PWR#已拉Low但是ATX POWER
還是無法供出電源,這種情況是由於電源內部保護路動作了,產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主機板上某部分電源之間相互短路或者對地短路。
對於這種情況主要檢查主機板上的+12V、+5V、+3V和Vcore 有沒有對地或相互之間短路。對於PC-DL機板主要多的問題出現在Vcore這一塊,
遇到這種現象需要量一下Vcore那裡的一些MOSFET是否有短路現象,還需要量測一下四個ADP3418的各Pin的二極值是否OK

3. Check PSON_PWR#這條線路是否OK。(用電表量PSON_PWR#從ATX POWER到顯卡保護電路

4. Check PSON#是否有動作,如果動作正常,則檢查顯卡保護電路是否工作正常。

. 若PSON#沒有動作,則Check南橋發出的SLP_S3#是否有正常發出,如果OK遇更換Super I/O。

6. 若SLP_S3#沒有正常發出,則先檢查32.768Khz的振蕩器是否起振,如果振蕩器有電壓但不起振
則更 換振蕩器。對於無電壓的,先Check振蕩器兩腳的二極值是否正常,再Check到南橋的3VSB是否正常如果都OK則更換南橋。

7. 若32.768Khz的振蕩器是正常的,則再檢查Super I/O芯片發出的RSMRST#這個訊號是否正常。如果 都OK,則更換Super I/O芯片

顯卡保護電路原理圖
工作時,紅燈不亮,AGP_Volt3V#為High,Q14打開PSON#與PSON_PWR#導通。
p當顯示卡插錯或沒有插好時,TYPEDEF#就會變High,這樣Q15打開,AGP_VOLT3V#
會被拉到地變為Low,紅燈亮Q14關閉,PSON#與PSON_PWR#斷開,這樣就不能上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