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00-55AP副助电源芯片DM311资料

楼主(2010-07-13):
DM311。。。。。。。

中文资料

英文资料,比较全面

网友:
金牌维客师傅您好!
      你提供的DM311资料我已收到,我收的中文资料,英文我看不懂。感谢你的帮助支持。航嘉HK300-55AP电源我昨日已经修好,是一只启动电阻在加电后变质造成的,这只电阻的阻值是47千欧的引线色环电阻。我拆下测量阻值也正常,我还是换了一只新的电阻就好了。这只电阻的色环是,第一环是黄色、第二环紫色、第三环橙色、第四环是误差环银色。整流后约300V电压经过两只33千欧并联的贴片电阻与47千欧色环引线电阻串联加到了DM311芯片的启动端5脚。这是我修好航嘉HK300-55AP辅助电源的简单叙述。谢谢你的资料提供!再见!

网友:
航嘉HK350-11AP通电短接能启动,风扇在转但是有啸叫,查以往的帖子,说是接KA7500的8脚的的一个被胶封住的电阻坏了,拆下一量,电阻超过200K,确实是坏了,由于找不到1/8W,2.2K的电阻,便随便换上一个15K的电阻,结果一通电就开始冒烟了。

网友:
很多HK没有5VSB的换了DM311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