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到logo画面死机

楼主(2010-07-13):
联想品牌机,启动到logo画面提示俺tab,F1,后按键盘无反应。如何解决?

网友:
一步一步排除 先软(系统)后硬(硬盘,内存等)

网友:
最小化测试的吗?如果最小化还是档LOGO,换内存,刷BIOS
主板问题引起档LOGO的原因一般是: 首先查各供电,特别是内存供电是否有偏低的,其次按以下步骤查,1:PS/2外围电路异常,2:BIOS坏,3:IO问题,4:南桥(拆之前可以先把网卡跟1394先拆掉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紫色的ECS板子加焊CPU底座

网友:
有些板子只要放下电就ok了

网友:
看能不有进PE如果可以进就重新做系统看看,不行的话刷BIOS再不行就考虑硬盘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到logo画面死机是没法装系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在第一屏死机了,还搞撒子PE.

网友:
估计有硬件问题,不能通过bios扫描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卡logo,你的机器是独立显卡么,不妨把显卡拔掉重新插上,试一试,以前遇到过,

网友:
碰到过,硬盘坏了,老是在检查硬盘去了所以没有显示

网友:
这叫当机
先排除是软件的原因; 把硬盘挂别的机器上GO上好系统
故障依旧的话  再考虑硬件;显卡  内存  U   逐个排除

网友:
把LOGO图片删除再刷BIOS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最大的可能就是光驱或硬盘有问题,也许是接触不好,也许是数据线有问题。把机箱打开拔掉光驱和硬盘数据线,重启机器按F1看能进BIOS不,能进的话就能确定是这两个部件的问题了,换数据线和电源接口试试。

网友:
是不是软件问题,先做个系统看看,如果不行刷BIOS,再不行的话看看接口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先把硬盘拔了,看看行不行,我以前也是联想台式机,BIOS出过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我比较支持三楼兄弟的看法,造成psot画面当机的原因有很多,先从最简单的coms放电开始,一步一步的检测,不行就重新刷一下BIOS,再不行就换个BIOS,最后要考虑的就是桥的问题了,如果显卡的话换个显卡,没有的话就试试北桥了,我前几天刚刚搞好一块,换了北桥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