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液晶显示器出现文字抖动

楼主(2010-07-13):
显示器是三星2253BW,之前的问题是换灯管的时候不小心把屏弄碎了,结果点亮之后出现严重花屏,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后来在通电的时候用万用表去测量驱动板上面的那颗14.318的晶振是否有电压,测量方法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对晶振的一个脚!!后来出现显示器黑屏2-3秒钟之后又亮起,像是关闭了电源又重新开的那样,之后也没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屏幕是花的)之后仔细看了下才知道是屏碎了,然后又买了个新的屏换上去之后就出现显示文字之类的时候出现横条的像是水纹的抖动,经过测试:用VGA,DVI两种线问题依旧,开始是怀疑是线的问题,买了新线,问题还是一样,问题表现: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会好一下子,不一会又开始出现,用displayx 显示器测试精灵这个软件来测试的时候别的没问题,测试到

这种类型的图片后就出现严重的横条抖动!!!!请教下各位高手这个会不会是驱动板被我弄坏了所以出现显示文字的时候像是水纹这样的抖动呢??、、

网友:
驱动板加焊或换了看看

网友:
如果是驱动板问题几率大的话我就打算买个驱动板换上去了!!

网友: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代换的屏型号与原来的完全一样,至少兼容。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故障。
通常,出现这种故障有两个原因:
屏线接触不良
程序不对

网友:
屏的型号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