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老是烧高压条

楼主(2010-07-13):
AOC的17寸显示器,现象闪一下就暗,用外接灯管测试是高电路问题,拆掉高压部分电路后加了高压条,正常,客户拿回去半个月就返修又是高压条,又换了跟5天又不行了,这次用了最好的高压条,拿过去第二天就又不行了,应该是 电源板问题,但又找不出哪里又短路什么的,换上去又一切正常,客户也吹得急

网友:
电源板的那几路供电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条的供电电压太高了,或者灯管有问题你没检查,有些灯管有问题的换高压板可以坚持一阵子,但是用不了多久高压条就会挂

网友:
看是不是供电不稳定造成的烧高压板问题呀,一定有原因的,慢慢排查吧

网友:
先用单灯高压板,看是不是有某个灯管有问题。

网友:
我看是灯管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常见的有 1 高压板不良(你已经排除) 2 供电过高 3 灯管不良 4 驱动板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四灯小口的一体板代换试机,如果一直正常,说明原高压板或电源有问题。
否则,故障在灯管。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现象,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本人在维修过程中遇见过两次这样的情况,都是灯管的问题。换过高压板能用一段时间,然后就挂了。你看看坏的高压板是不是同一个高压线圈,一般都能看出来的,有发黄的迹象,如果是就看连接这个高压线圈的那组灯管吧,肯定有问题

网友:
过流保护了,ccfl灯管可能接点虚焊了,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