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软件问题“文件识别”

楼主(2010-07-13):
故障现象:资料文件图标全变成了WINDOWS不能识别的那种图标了,如MP3,WORD,电影文件等。但打开还是可以直接打开,没有出现要选择打开方式的对话框。点“一直用此方式打开此文件”没用。
打开我的电脑,依次点击工具~文件夹选项~文件类型,然后点“新建”,在“文件扩展名”框中输入“mp3”,再点击“高级”选项,在“关联的文件类型”中选择相应的选项,无效。下了个修复图标缓存工具还是不行。直接找到“%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IconCache.db文件,删除重启,OK。
IconCache.db是WIN系统图标缓存文件,删除后重启系统会再次自动重新解析每个文件的图标,然后保存在IconCache.db文件中。

网友: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感觉好像是文件关联问题,再遇到这种问题要按你的方法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