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被雷打了短路

楼主(2010-07-13):
我这边有台IBM R61I机器,据客户说是那天打雷时坏的,因为家里还有别的电器也坏了,但搞不懂的是打雷时电脑没有开机,电源也没有插,只是和打印机插在一起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开机了,现在电脑的情况是:插电源就是0.4A,我量了下USB口的2个信号,发现接地了,于是量了南桥那边,发现南桥那边也有短路的,就把南桥做BGA拿掉了,南桥拿掉插电是0.3A,而且发现插电网卡的2个灯就亮,还有给USB供电的那个芯片插电就特别的烫,我就把网卡芯片拿掉,插电灯不亮了,但现在量USB的2个信号还是接地,南桥多拿掉了,我也搞不懂了,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对那几个电感打下阻值,还得拆,排除法…

网友:
  搞不好pcb给打断了 你拆下usb供电芯片了吗

网友:
usb共带你芯片我查下来了,还是短路,还有PCB的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