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930B缩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0-07-13):
19寸纯平,故障为横向缩屏,在800*600分辨率下正常,在1024*768下就缩了3分之1左右,逆程电容换过了,还是这样。二次电源采用的是升压型的,升压电路已工作,根椐是测高压包+B电压为50伏多点,行管接高压包端电压在90伏左右,奇怪的是,怎么调分辨率这个90伏左右的电压都不会变,再检查反馈电路,在高压包6脚测得电压为5伏左右,也是怎么调分辨率也不会变,理论上这两点的电压应该会随分辨率的不同电压值会有变化的,我是一个新手,求教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不要测行管C极的电压来判断行的工作电压,这儿有脉冲测得的电压会不准确,要测高压包的电源输入脚的电压。看看是不是二次电源升压不对。

网友:
二次电源问题。。。。
“调分辨率这个90伏左右的电压都不会变”不变肯定不对。。
“+B电压为50伏多点”这个电压明显低了

检查二次电源管。。。

网友:
LG 通病。 二次电源坏了。 估计CPU也坏了。

网友:
经过检测,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有问题更换之后,800*600正常,但1024*768有问题,行幅窄场幅宽,行幅与场幅都可调但调尽了,行幅与场幅都不正常,求助!

网友:
另行推动场效应管上边的字母是210B F14,我想找个管代换试试,请问这个管能用什么管代用

网友:
这与行推动没有关系的,代换它做什么呀?
在1024*768下行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如果正常的话,请检查一下CS切换电路及相关的电容。

网友:
CS切换电路,这个是什么电路

网友:
该显示器维修至今,又有新进展,
800*600行场幅度尚算正常,但动一动鼠标,行场幅度会有变化,测+B电压75V,高压包1脚电压150V。
1024*728,行缩屏,场宽屏,可以在菜单调节,但调尽了,行不能满屏、场的宽度也超出屏幕,测+B电压70V,高压包1脚电压125V。
这台显示器我修到差不多要疯了,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还有,1024的图像亮度明显要比800的暗,在菜单调亮度或对比度时,行幅、场幅均会变化

网友:
CS切换电路,这个是什么电路
引用 网友A:

枕校电路呀。
高压包1脚是不是接的行管,如果是的话,就不要测1脚的电压来判断行的供电电压。

网友:
哪应该测哪里来判断行的供电电压,高压包1脚是是接行管C极!!

网友:
哪应该测哪里来判断行的供电电压,高压包1脚是是接行管C极!!
引用 网友A:

没有同型号的电路图,从上面你说的来看,很有可能是包的2脚为供电脚。这儿的电压有多少?

网友:
包的2脚就是+B脚了,70-75V,分辨率调高了,+B就下降

网友:
把二次电源管,储能电感,二极管,电容全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