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dx2200台式机电脑BIOS主板是V星的ms-7254

楼主(2010-07-13):
HP dx2200台式机电脑,用EVERST查出来主板是V星的ms-7254 ,原配内存是Ramaxel DDR2 667 512内存,型号是RML1520PG38D6F-667。前几天想加一条内存,于是买了一条金士顿1G 800的内存,结果开机就提示unsupported memory,按F1才能进去,尝试进BIOS改参数无效,按F1就算了,进到系统后只能识别到1G内存,应该是有1.5G才对。可在BIOS或者用EVERST都能发现时1G+512MB的内存。于是尝试刷BIOS,在你们网站发现有MS-7254的bios,下载刷进去之后没有效果,还是需要F1,且还是只能识别到1G,我想找到剩余的512MB,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说明下,我连金士顿内存的名称还有一些参数都模仿并修改成跟原配内存一样的,还是不行,开机必须有原配的内存,只插1条金士顿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