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845不开机

楼主(2010-07-13):
今天客户给我送了一块捷波845PE的班子开机跑CO cf   不知道从什么开始动手了 请高手帮助!!!!!!

网友:
清CMOS,换CPU,刷BIOS,再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清空下COMS看下,这样一般都没CPU没工作,测下电压都正常不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是不过CPU  先测一下CPU供电 时钟 复位等  没问题刷BIOS  再就是注意一下COM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