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5开机10分钟左右就重启

楼主(2010-07-13):
精英L4S5MG5开机10分钟左右就重启  ,不是机子散热问题,最小系统测试也重启。PE也重启,CPU换过,内存换过

网友:
電源你換過嗎?

网友:
你是说你换了主板就OK么,如果是主板问题那可能是供电模块有问题。

网友:
电源换过的,现在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查下CPU供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外设一一排除 如果确定是主析的问题的话  看一下主板上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再就是测各供电了

网友:
用带灯假负载看看,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