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3):
不管是上CPU还是假负载都掉电、不上CPU和假负载就正常加电、无意中发现CPU电压8V多, 真纠结,其他电压都正常、北桥组织没挂、南桥也没挂、CPU电压怎么会那么高呢、
cpu
掉电

网友:
测下是不是CPU供电管短路了,8V那么高可能上管短路了吧, 你测下上管的G D S 极电压各是多少啊.这样最好不要上CPU会烧U的哦.是不是不加U也会有电压啊

网友:
赶紧将CPU各相场管焊下测或全换,不修好供电,不要上CPU。

网友:
像这样的有可能是CPU管理芯片有问题,你先不加CPU ,通电试一试 有手触摸看看有没有发烫?

网友:
是啊,不上U也会电压啊!! CPU管理心片不发烫..

网友:
犯错
的帖子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VID脚电压 然后根据电源管理芯片PDF文档里面的VID组合来看相对应的电压 如果不对那么就是电源IC出问题了

网友:
3组场管、焊2组CPU电压0.68V、焊第3组场管的时候、CPU电压直接就到8V多、有可能是ADP3181坏了吗

网友:
犯错
的帖子
你先测哈第3组的G极压降,与前两组对比是否一样。不一样换PWM芯片。然后场馆放电,测是否有软击穿的,有问题的都换。我以前就修到过3个上管软击穿,导致CPU 电压12V的。

网友:
犯错
的帖子
不一定是电源IC换 驱动IC换也可能有问题,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没示波器的话测一下场管控制极电压来与别的供电对比一下。 ADP的电源IC是挺容易坏的

网友:
驱动IC有问题或者G极电阻坏

网友:
我一个一个都去试,嘿嘿,希望可以解决,,,期待~~~

网友:
3181和小电源信片一起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