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2O ATI显卡驱动没有

楼主(2010-07-13):
前两天客户拿来一台三星NP-R2O的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的,然后我就全部拆了!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3V.5V都正常!换了根我们的内存居然开机了!但把硬盘插上去进系统进不了,到那个WINDOUS那就卡死了!是了几次都是一样!而且是我按住北桥就好点!【这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的!】然后我就怀疑硬件有问题!于是就加焊了北桥!好了!进系统了!但是进系统发现显卡驱动没有!然后我就到官网里面找!找了好几个驱动都是打不上!各位大哥们你们觉得是什么问题啊!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我急啊!哪位知道的说下啊!

网友:
北桥是不是没做好?
用风枪加焊还是BGA焊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好了

网友:
怎么  好了 ,说清楚

网友:
恩。 怎么没有过程。。。怎么好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没做好,
LZ是不是说重做桥好了

网友:
楼猪应该把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装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原来如此。弄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硬件,在空焊和没有空焊的时候为出行不能安装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