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550,键盘不可用

楼主(2010-07-13):
昨天接到一台方正a550
在bios下键盘到是正常,可是在系统下或者是在pe下就不可用了,只有enter和backspace可以用
据客户说进过水

键盘定了还没到

检测过程如下:
将键盘拿下来,换上usb键盘,一切正常
将键盘和usb键盘一起上,两个一起不灵
键盘口是25pin的,对照图测量对地阻值均为正常
25pin中,输入脚kbin均被上拉电压3.3拉起,测量正常
键盘芯片是kb38886f,目前也定了块

目前重点就是前两句话,就是插上键盘后,usb键盘也出现同样故障了
是键盘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呢???请大家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
感觉像是内置键盘的问题呀。。是不是内部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