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上CPU保护

楼主(2010-07-13):
今天接了个hp品牌机。主板是华硕PTGD-LA  通电一下就保护。 拆下CPU就能正常通电,其他电压都正常。cpu供电管,打了下阻值也正常    因为自己缘故,吧假负载弄丢了。。  没能上假负载试下。   请各位大虾们,有建议的提下,      指点一下。

网友:
上U,不插12V的4针插头看能不能正常上电。估计应该可以,那么就是CPU供电模块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U,插12V 可以正常上电, 供电模块。?

网友:
像这样的一般都是CPU管理芯片有问题,仔细查一下,真不行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把ADP3180换掉就可以了  。    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是不插12V的嘛!你现在插起都能上电了啊!你是不是打错字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哦!也跟着学到了东西,长见识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不插,12V能触发。    最近有事没上基地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