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C466A 散热

楼主(2010-07-13):
今天接一台联想旭日C466A 开机一分钟左右机器过热保护,拆开后盖摸散热体:CPU上面烫手,而往风扇方向的2公分后就不热了,就好像热传不到散热风扇的地方一样,请指教!谢谢
cpu

网友:
你得先确定是哪有问题,如果是散热片坏了,我们在这跟你说半天,也起不到作用。先去维修站,让他们帮你看看是哪坏了。

网友:
要么是CPU与散热器接触不好,要么是铜管坏,就是散热器换。

网友:
可能是铜管坏了,我加热铜管一头热量到中间弯处后热过不去。更换铜管解决问题!

网友:
铜管也会坏 ? 一般哪些原因引起铜管损坏啊?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那可能是热导管有问题哦

网友:
导热铜管坏了!更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