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7-13):
一台775针 的主板,拿来的时候电容鼓包。换了电容之后跑00。测了CPU供电不正常,修好之后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内存的也正常。就是不跑码, 00。
             CPU内存都换过还是一样。
          时间长了之后南桥有点热。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BISS22脚低电平。24脚高电平也正常吧。    接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求指点

网友:
先清CMOS,或是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打AD线

网友:
时钟和复位也要查

网友:
775针的座容易虚汗,如果没招了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如果, 有工具的话。 可以拿灯座测下CPU坐, 或用手压。着试下。     如果灯座正常的话。 可以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不跑玛,一般还是先考虑CPU或座。如是ADM的还要考虑内存。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不跑码可以先放电清空一下CMOS不行的话 就刷BIOS  换IO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有没有问题  对于有CPU复位不跑码的主板  没有什么 维修思路

网友:
估计是U座虚焊

网友:
我用手压了 也还是不行,我也是怀疑虚焊

网友:
先刷个BIOS,再扎AD线!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网友:
还是不行啊 ,怎么办啊?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