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10-07-13):
我 一块IBM主板开机短路。。后发现时CPU供电短路。。。但是我测它周围的快子都是对的。。。时 咋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完电之后你去测场管可能测不出来  因为电容里面还会存有电  最好短接电容两脚放一下电之后再测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的场管  测所有上下管GS极  DS极一般都能找到坏的管
是一只表笔量G一笔量S夹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