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M870T-690芯片温度很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7-13):
一块昂达A69G Rev:1.00的主板,其RTM870T-690芯片温度很高,用手按住1-2秒,手就会受不了,是什么原因?此种情况正常吗?这个芯片的功能是起什么作用的?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要么自身坏了,要么后面有短路。这是个撒子样子的东西哦!我都没找到它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型号上面来看应该是一个时钟芯片   时钟芯片温度本来就很高  只要时钟输出正常  那么芯片就是好的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块技嘉G41M-ES2L的主板,这块主板上也有一块类似的芯片,名称为RTM875T-587,它的温度也很高。再有,这两种芯片的附近都有一个象晶振一样的东西。是不是时钟芯片附近都有一个晶振呢?

网友(2010-12-29):
我这里也有一个主板是这个芯片坏了。CPU没有时钟不知道用那个可以代替

网友(2012-06-24):
时钟芯片温度一般都是比较高的。

网友:
有问题的,换控制芯片

网友(2013-05-25):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04-29):
温度是点高,但不至于会烫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