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BGA植株的工具

楼主(2010-07-13):
这个做显卡BGA植株怎么样,是不是比直接钢网要好???

网友:
晕死,这配套的钢网可不便宜。。。。够多够全。。。

网友:
这个160。问问大家好用不好用

网友:
不好用,我的这套扔旁边了,直接加热的好用。。。
珠子放好了,网拿开,风调最小一加热珠子到处滚,后来用红外线加热想来没有风吹会好,一样的滚,没法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技术不纯熟,那个一般调到5-6的风速,285左右的温度。然后加热时要均匀加热,不然芯片容易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珠子到处滚是因为焊油太多了,呵呵

网友:
这种套装的得配合植珠台,不然没有啥用

网友:
这种当然要比直接的要好,而且不用风枪去吹,机器调好曲线一会就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吗?再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5档都吹不飞?我怎么1档都吹得到处跑啊~

网友:
网拿开的时候还会把珠子带掉,头疼。。。
直接加热的珠子放好,放到BGA台上,红外线烤,钢网一点都不会变形,又不用担心珠子跑。。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风速你调到5。6珠子早就被你吹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么可能,我都是这样弄得,你在倒珠子前要在洗干净的芯片上刷上好点的助焊剂撒,这样吹的时候就不会跑珠了,注意焊膏不能太多,会连珠,不能太少,会跑珠。这需要多动手,就知道什么叫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擦干净的芯片上刷助焊剂没有哦!怎么可能一都会跑珠,这助焊剂要买专业的,好点的。只需要刷薄薄的一层,多了连珠,少了就会跑珠,不刷就更不对了。主要是你植珠的方法不对,所以才会跑珠的。

网友:
这个没法直接加热吗?

网友:
好用是好用 量大就弄这个
就是贵

网友:
这个比风枪做的要快一些吧!

网友:
适合批量工作,一块两块的。太烦。

网友:
我也才买 了一个LZ这种,小号的KF15,老板说用起来和大事情的KF10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