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0465r 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0-07-13):
有谁知道哪个不要改电路就可以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PDF你都有,代换一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CM0565R的第六脚是空的

网友:
不对啊,CM0565R的第六脚我查的PDF为l-limit(不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还才请高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