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端总线的供电

楼主(2010-07-13):
前端总线的供电是什么意思在哪个位置的?

网友:
要假负载的 吧~

网友:
测试点在哪儿啊,俺新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端总线的供电  是CPU与北桥通信的总线就叫前端总线   测试点一般在北桥与CPU座中间有一个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