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915pl无法关机

楼主(2010-07-13):
我这有台技嘉8I915pl的机子  无法正常关机 正常关机的话 就和按从启键似的  但按开关5秒 可以关机 可能是哪的问题呢??  这板子是因特尔的sb 而且是不温度不正常  是不是sb的问题???

网友:
先从软件排除
做个系统啥的.
然后再着手硬件.
排除法 是最普篇的啊.

网友:
清空COMS电池试一试

网友:
是FB的SB,温度高是正常的。你按一下开关,如果是屏幕黑了,但是风扇任然在转。再按开关屏幕又亮了,这是正常的。但你说的是按开关重启,你确定是按一下电脑就重启了么。那就跑排针线路。又说按5秒能关机,那说明应该没什么问题。没搞懂你说些撒子,写的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点排查一下SLP_S3#   SLP_S5#这两个信号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弄,首先你要排除软件,包括BIOS的故障;其次你看看主板有没有腐蚀的地方,然后清理干净;再有就是换个南桥试试 啦。这种问题跟WAKE信号有关系,楼主不妨查查

网友:
查一下信号啊!估计的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