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AM2--死活不过D7

楼主(2010-07-13):
ASROCK--AM2--V890--VSTA主板,死活不过D7,原修过6--7张,(说明:供电当测的都测过,正常),按老法挡D7应是BIOS,本次已刷过三次,乃无果。IO加焊无果,又从另板换一IO,乃无效。本BIOS:W39V040FBPZ。
    请问下面应出那招?
   现在测假负载时钟只有0.3V ,其它正常。芯片晶振一端1.53V,另端1.6V。无示波器,无法判断起振否,换晶振无果,想换时钟芯片,有必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再就是换一个CPU试试 不行的话 桥空焊机率很大

网友:
D7前面是跑的什么代码呀······

网友:
我的是二位卡,跑C1--1.2--D4--D5--D6--D7。

网友:
感觉像是北桥那边的问题·····打下AD线看一下,另外打一下CPU到SB的 AD线··

网友:
CPU时钟电压太低,现查时钟芯片到CPU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