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坏了?或南桥?

楼主(2010-07-13):
一块捷波845Gv,故障为不上电。IO为83627HF,已更换过。测68脚,短接开机针脚,有5v,67脚,有0—3.3v的跳变。73脚有3.3v,但短接开关针脚,,诊断卡一闪而过。再测73脚,0v。已基本确认主板无短路。于是挑起73脚,焊盘上有3.3v,触发时没有跳变。这个时候,短接开机,却能上电了。再把73脚,焊好,触发时故障依旧。IO坏了?或南桥?其他?

已修复。后来找到跳冒没有了,拆了一个套上,主板修复。

网友:
换IO前,曾这样维修过,原来故障就是不开机,于是测量开机针脚到IO之间的线路后,再短接开机针脚,上电了。于是认为是该线路上的元件或IO虚焊了,于是对相关元件加热处理。处理完毕,开机正常。第二天,准备入系统跑一下,没问题便交货,但发现触发时,诊断卡一闪而过

网友:
你的主板是采用的什么芯片组

网友:
一块捷波845G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