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机器,,网卡坏掉,型号BCM5764 问下能与BCM5754通用 ...
acer 机器,,网卡坏掉,型号BCM5764 问下能与BCM5754通用吗?

楼主(2010-07-13):
acer 机器,,网卡坏掉,型号BCM5764 问下能与BCM5754通用吗?找不到PDF可以对比,,,不知那位高人知晓,,或者有PDF共享一下,,,先谢谢了,,
ACER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顶你

网友:
没人知道吗,,,看来只能进同型号的替换了

网友:
你可以上网找DATASHEET嘛!

网友:
可以在网上找它们的参数引角 参数一样就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