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开机报警

楼主(2010-07-13):
X60 开机报警    开机电流0。5      开始以为是北桥  加焊以后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BIOS 报错吧

网友:
  报警看是哪里报警 取下内存看看电流和报警声是否有不同 还是显卡这里的报警

网友:
这个机电流0。5应该是内存这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