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台显示器是哪部分出问题?谢谢

楼主(2010-07-13):
之前是没通电,现在修好了,但是图形好像不对呀,是LG未来窗的显示器
大家看图片到底是哪部分出问题,最好可以具体一些,谢谢
显示器

网友:
啊,传说中进工厂模式可以调回来!

网友:
应该是行场纠正电路出问题了,应查那几个IRF630或者IRF640管子,看是否虚焊 还是给击穿了

网友:
我怎么看就像电视。 屏是凸的

网友:
修好的时候接主机画面调得刚刚好,现在接主机左右已经倾斜的很厉害,不知道是不是四楼所说的问题,先查查,大家有什么新发现尽管说,谢谢

网友:
是行电路出问题了 测一下行副控制管 是否击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