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30G开机后白屏 且有竖线条文一闪一闪

楼主(2010-07-13):
ACER 5530G
客户报屏坏了
开机后白屏 且有竖线条文一闪一闪,关机再开还是,外接显示正常,也没细想,估计是屏的问题,报了850维修费用,800搞定。客户走后,开机依然如此,拆下电池上稳压点,居然有显示正常几次之后,有装回电池开机,显示正常,反复几次后一点问题都没有,测机一天正常,我惊呼,今天捡钱了!然而第二天一早,我直挂电池开机后过了有几分钟,机子进入待机状态应该是,我动了一下触摸,显示居然又是白屏,随后强行关机,开机显示又正常了。我开始犹豫,这怎么弄类? 上鲁大师,CPU 开机在65度上下 即使看电影开科学计算器也在75上下没有多高,显卡在58度上下浮动,玩了报个多小时游戏也好好的,开机CPU温度正常么,AMD的,我就起了怪了,定是显卡问题呢?还是电池问题?拆开机子动了动风扇 ,独立显卡,CPU,内存,没挂风扇开机,出现白屏,挂上后正常了,我装好放下机子,过了半个多小时吧开机又白屏,再开又正常了
有谁遇到过?

网友:
啊 哈哈哈
搞定了!
分享一下 我认为是这样的
  冷开机时 白屏   第二次接着开机就好了
其实是显卡问题    有虚汗  在冷开机和第二次开机之间有一个现象就是热涨冷缩的道理,而CPU是AMD的,这个应该都知道发热量相当大,就在开机的瞬间温度就上去了,紧接着在第二次活着在温度还没有冷下来之前开机都可以正常显示。所以SOU DE SI  LEI

网友:
个人感觉,给人家修东西要报着务实的态度,修什么了就是什么。你这样说是换屏收800,确实没换就加焊了显卡,虽然可能这次人家发现不了,但总有被发现的一天,所以请三思

网友:
屏在外面,换没换很好区分的。不像芯片在主板上不好看。这个你要想想退路了。能赚则赚,不能赚就不要强赚啊。

网友:
楼上的二位此言差役 做生意开店是为了赚钱 客户满意也是最终最求 把机子修好了收钱 客户满意 是最终真理  你给人家修机不要钱  认识的还好说 不认识的当面感谢你 背后说你傻瓜 搞不好说你换了他东西 哪有天上掉下免费的午餐 有可能还吃官司 这样的事 我们干嘛要做 赚钱 赚大钱 是我们做维修的最终目的(维修做慈善的就当我没说 呵呵)

网友:
非常象是屏线的事,昨天我也修一个象你说的这种情况的机器,是排线的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问题能找到关键故障点 才是重要的    本人是这样想的   经验才最重要   起码对于象我这样的新手来说   至于钱多少   那就要看个人的取法不同了

网友:
首先,在白屏的时候测量一下屏的供电和信号线的电压,就可以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