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VM 不开机,第一次还要断电,有图寻真相

楼主(2010-07-13):
华硕的M2N-VM DVI  N 独桥,

诊断卡跑到504c,啪(我的配音)  断电,

第二次开机就跑到 0b20 有时候跑 0b40

cpu电压 内存电压 ,桥电压均正常,怀疑是cpu内部出错,换了CPU 故障依旧!前辈们给个思路,让我解开真相,最后上图!

网友:
每次都得开两次, 第一次掉电后第二次不掉电, 也不亮

网友:
NV的桥
压桥开始试试

首先排除桥空焊的可能

网友:
这种板, 个人觉得可能是芯片不良,  曾经撞过几块, 加焊芯片,  可能当天会可以用, 但过两天又会回来的,  另如果是7120桥供电IC 的话,  有必要考虑下这些供电,

网友:
好的,楼上的试一试你的方法, bios刷过也没用,
回  逸风    压桥不开,板子都快被我压弯了

网友:
这种板, 个人觉得可能是芯片不良,  曾经撞过几块, 加焊芯片,  可能当天会可以用, 但过两天又会回来的, ...
引用 网友A:

7120IC  第七脚是什么,请问阁下有否7120的资料, 万用表打第七脚,一碰着就掉电了!

网友:
全称是撒子,在这里去搜哈看。http://www.datasheet5.com/

网友:
换了两个cpu供电电容, 换了个单核的cpu现在能开了!  但是还是必须得开两次, 第一次 504c还是要断电,第二次才能正常开机!  如果键盘热启动,一样的又要自动断电,再来一次才能开机,周而复始,周而复始!

网友:
前辈高手们,午休可好,给个思路,简直无从下手啊,准备向IO开刀了

网友:
最新进展 单核3000+能开机, 双核的任何cpu都开不了  5000+ 4200+ 这些就无法开机, 供电不足吗?

网友:
还是没人理,都沉了, 单核cpu或不上cpu不掉电, 上假负载和双核的就掉电,io也换了,郁闷得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可以上50的话,那就加焊下桥

网友:
问题是3000+的单核cpu进系统也很正常,不能重启,重启就掉电,又得开第二次,系统里面游戏,电影都没问题,真不想动桥,没返修台只有热风枪,真怕反而弄死了!

网友:
最后没办法,只好吹桥了,最后还是桥虚焊了,感谢各位耐心解答,确实又学到了东西,明天上图了!在基地,感谢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前辈们不吝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
呵呵。遇到这种单桥的我一般都是在测量各处电压正常后我就直接上桥了

网友:
我手里边也有一片M2N68-AM PLUS 的板子也是跑50掉电 IO 干过 桥杀过 还是掉 1.2VHT VCORE 1.8VDUAL VTTDDR SMB 反正能测到的基本电压都正常 想不通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来着,我碰到好极快这样的问题  不过有两块是采取通杀法  将电源IC附近的贴片电容全部换了 就好了 电源管理IC是不是2个很小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