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电源二极管怎样接

楼主(2010-07-13):
长城ATX-300P4电源辅助电源Q4 C1815基极上接了个二极管4148图纸上接的是负极,而电路板上接的是正极,电源没修过,说明出厂就是这样的,我到底要按哪个接呢?图中圈处

网友:
楼主的图也没发上来,估计你看错图纸了吧,要不然就是量错点了。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2楼你的图不对,我把图传上来了,请看一下

网友:
一般以电路板旧元件为准

网友:
图纸正确,从负反馈的角度看。就明白了

网友:
图没有错,板也没有错,最大可能是楼主错了,象二楼说的,楼主把把主电源驱动管当成辅助电源的开关管了?

网友:
图没有错,板也没有错,最大可能是楼主错了,象二楼说的,楼主把把主电源驱动管当成辅助电源的开关管了?
引用 网友A:

附上一张清晰的图辅助电源C3866发射极接二极管正极C1815的基极接二极管的负极,而电路板上正好相反并且符号也是,请大家看清楚。长城ATX-300P4的电源

网友:
花了下载分,仔细看了你的电路图,你的电路板和电路图不是相对应的。从零件编号看得出来,比如变压器一个是B1,B2,B3,一个是T1,T2,T3。另外电容C10,在电路图上是大电解,而在板上标的却不是电解,位置也不对。很可能你找错图了?长城ATX-300P4和长城ATX-300P4-PFC是不同的呵。

网友:
4148是一个稳压二极管,电路图与PCB板中的标准可能会有出入,稳压二极管工作于反向击穿区,当然就是反过来接,还是按PCB板中的电路方向比较妥当

网友:
4148是一个开关二极管,它接在C3866的发射极和C1815的基极,当C3866的电流过大时,发射极电阻13上的压降就通过它,加到C1815的基极,使C1815导通,进而使C3866截止,保护C3866不致损坏。由于它是负极接C1815基极,对光耦一路没有影响,平时C1815受光耦一路控制。

网友:
4148是一个稳压二极管,电路图与PCB板中的标准可能会有出入,稳压二极管工作于反向击穿区,当然就是反过来接,还 ...
引用 网友B: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和帮助,本人是第一次修电脑电源,图纸是网友提供的,经过一星期详细对照,虽然两者标注对不上号,但线路和所使用的零件两者是一模一样,电源外壳型号就是ATX-300P4-PFC。初次检查是辅助电源无输出,经查辅助变压器一绕组烧断,C3866,C1815,4.7Ω,6V稳压,损坏,变压器接好,零件换新,还是没有输出,辅助电路就那点大,不知是不是没起震,不知还和那有关联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那么客气!大家互相学习……
辅助电源开关管的基极所接的三极管可用C945、C1815来代替。一般这个三极管损坏的可能性大点,还有TL431周边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