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开机硬盘灯熄灭

楼主(2010-07-13):
cq41-205tx的本子,有次玩生化危机5死机,只能非法关机,启动后不能进入系统,win7弹出来后硬盘灯熄灭,只能重装,装了个正版win7,显示说pci简易通讯控制器不能正常工做,接着不打显卡驱动还好,打上重启再次出现硬盘灯熄灭的现象,请问这是主板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谢谢高手帮助

网友:
装个XP系统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xp也是哦,硬盘灯熄灭,感觉是主板供电不足

网友:
先检测下硬盘了,要是没问题就换条数据线看下,还是没问题的话就是主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检测通过,数据线也良好,问题基本在主板上面,但是这个机子很怪,第一次遇见这种问题

网友(2011-12-05):
先简单的,在换个系统,不行就可能是显卡了,  我曾经修过台机子就是不打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打玩驱动就不行,跟换显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