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服务器主板维修

楼主(2010-07-13):
昨天接一个客户一块ASUS ncl-de/scsi不触发,经检测3 5SB 正常,32.768 正常,I/O:W83627THF-A 更换了也不触发,请各位大侠指教
客户没时间让我细细研究,拿到另一同行那,他换了一个W83627THF,能触发,本CPU不工作,他告诉客户CPU坏,客户再来问我是不是这问题。我只知道W83627THF-A是ASUS专用,用W83627THF应该是不可以代用的。

网友:
服务器的板子不熟,但是我知道服务器的主板不触发,不能光看常规测试点!

你说的那个:W83627THF-A是华硕专用的,应该不可以代用,也许问题真的就出在这里!

在换一个试试,或在查一下相关的电路!

网友:
我是从两块好主板拆了两W83627THF-A换了两次都不行,客户急,不肯等,我没办法

网友:
拆了不忙上回去,测电压!

网友:
开关脚上的电压是3.2正常,我还查电路,电源座14脚的线进了门电路7407我也换了,

网友:
不会本身就被修过吧

网友:
板子都拿走了还想它干什么,不要费时间在过去的事情上面,忍着伤痛往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