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扳子.进来看下

楼主(2010-07-13):
正常开机没反映,不能触发,能强制触发开机,显示正常,  开机排睁电压5.13V,MOS管电压正常,强制开机发现南桥很热,越来越热,现在我判断是南桥的问题,那个大哥还有更好的建议维修思路.,等

网友:
判断南桥好坏的贴子在站内成千上万,打PCI A14对地阻值先,短了就拆网卡和1394,还短再拆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了PCI  A14角.阻直是548-549的.阻直

网友:
这个值正常吗? 我刚接触这块,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A15是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值应该算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I  A15  你看一下是接门芯片 还是IO  A15为复位脚  短路是不正常的

网友:
复位短路,肯定不对,可以先跑复位线路,拆到不短路为止。也可以跑排针到IO,IO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不知道怎么查起来了,能详细点吗

网友:
查绿线的线路

网友:
不会也要修呀。。。还是慢慢跟师傅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