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加电不亮

楼主(2010-07-13):
接联想g430进水本子,处理后开机上电到1a,就不动了。量各处电压,只有1.8 1.5出不来,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228,换了一个全新还是出不来,查图纸,6228  3脚4脚vcc有5v 2脚和5脚vin有19v,15 和20脚pvcc有5v,11 和24脚en脚开机有3.3v,我把输出部分断开,也不出电压,我不知道该查那一块了,高手指教了。。

网友:
LZ
板号是多少

网友:
板号是la-4211p,我有图纸,不知从何下手了,不知道还有哪里导致出不来电压,请版主指点指点

网友:
  控制如果正常 就查boost  反馈 后极短路与否 后极滤波电容

网友:
lz吧上下管子也一起换一下吧。。。

网友:
MOSS管上管关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