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MP不开机

楼主(2010-07-13):
接到一Dell PMP机子 故障不开机,开机电流0.1~0.2多A,怀疑CPU不工作,拆板测量CPU供电,1.5V正常但是CPU不发热,换个CPU也还是一样不发热,加焊下CPU电源管理芯片也不得,
直接加焊北桥,开机电流升到0.7~0.8A有显示,关机再开,又不得了 电流又将到0。1A了,再加焊显卡,这次不管开几次都OK了 装好之后再开机顺利进入系统。修好了,虽然机子修好了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显卡虚焊会导致CPU不发热、不工作呢?

网友:
我还是认为你加焊北桥起的作用!

网友:
  可能是加焊到了clock 而正常了

网友:
如果只是加焊了北桥或显卡,我觉得电流没这么小吧?
有可能还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