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4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0-07-13):
一台联想L174显示器,原是电源板有故障,绿灯经常闪烁无法开关机,修复电源板后在检测过程中,可能不小心搞到驱动板有短路,导致一接上电源后亮橙灯,开关键无法控制,驱动板上的一个MT1117 3.3A IC异常发热,找一个IC代换后接通电源还是有相同现象。换另外一块原装驱动板则完全正常,想请教一下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现象?

网友(点评):
驱动板主芯片挂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或者主IC坏,一时要修不上还是换那块板吧,坏的慢慢研究,别误了顾客

网友:
重新刷下持续试下

网友:
估计是主IC坏了

网友:
应该是IC坏了吧,因为在1117异常发热的同时,那主芯片也开始慢慢发热,感觉很不正常。看来这驱动板没法修了。

网友:
你短到什么地方呀一般都会引起主控芯片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