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7-13):
我碰到了好几片板,主板在不上CPU的情况下,CPU供电正常,一上CPU,供电拉低至1.1V,这个是什么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上CPU你是说上假负载吧?你的确。
1.1VCPU供电是正常的,CPU电压最低的0.8几V。

网友:
在上CPU假负载时,测得电压是1.5V,上上CPU电压就只有1.12V,这个是应该不正常的

网友:
根据所说情况,我认为可能是缺一或两相电所致。供电负载能力下降就会如此,不知对否仅参考。

网友:
各种CPU对主板CPU供电电压是有不同要求的,这种要求先由CPU传导给主板供电芯片,再由主板供电芯片配置正常的电压给CPU。所以可能会出现LZ所说的。我想应该是正常的,LZ可以查下你用的CPU的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就知道了。